楼主(2013-01-02):
1、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例如1024、2048、4096;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4、这就是4的来历!

5、1024×4=4096 ,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网友A:
4倍频居然是这样解释?

楼主:
1、两刻线编码器,原理如图,两刻线,两列互差90°的方波;

2、每个方波有上、下沿,共有4个上、下沿,可产生4个位置脉冲;

3、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升沿,可得到例如1024个脉冲;

4、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下沿,可得到例如2024个脉冲;

5、就是说,我们读取两条刻线的上、下、上、下沿,可得到4096个脉冲;

6、和我说的4条刻线,得到4个脉冲,编码器可输出例如1024、2048、4096三种周脉冲的解析度,是一同个结果

楼主:
7、把两条刻线的光电编码器算在内,可以得到上述脉冲图;

8、4条刻线,错了嘛?

9、我的4条刻线,是4个相同的上升沿的脉冲,是没有缺陷的4个脉冲;

10、征说的2条刻线,是2个上升沿、2个下降沿,产生的4个脉冲极性相反,是有缺陷的编码器,有些人压根就不懂,

11、极性不同的4个脉冲,必须经过反相电路,变成极性一致,这种变换的结果就有延迟时差,远没有4条刻线产生的4个脉冲标准、电路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两刻线编码器,原理如图,两刻线,两列互差90°的方波;

2、每个方波有上、下沿,共有4个上、下沿,可产生4个位置脉冲;

3、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升沿,可得到例如1024个脉冲;

4、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下沿,可得到例如2024个脉冲;

5、就是说,我们读取两条刻线的上、下、上、下沿,可得到4096个脉冲;

6、和我说的4条刻线,得到4个脉冲,编码器可输出例如1024、2048、4096三种周脉冲的解析度,是一同个结果
讲的好,总算明白了那个4位频如何来的了!

网友C:
6、和我说的4条刻线,得到4个脉冲,编码器可输出例如1024、2048、4096三种周脉冲的解析度,是一同个结果
---------------------------------------------
編碼器的輸出 還是1024PPR 但系統的設置 可1倍 可2倍 可4倍
Z相 畫成多原點 這是嚴重錯誤 另外原點的幅寬 1個T 或 1/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