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想做个机械臂(20130104)

楼主(2013-01-02):
这个是电镀车间的两条生产线。目前产品是先从左边的电镀线进行电镀,完成后人手提挂具转移到右边的电镀线再进行电镀。每个挂具连产品最轻的有5kg,最重的有将近20kg。工人劳动强度大,太累都不愿意干,得两三个人轮换。
现在想做个机械臂代替人手。请大家给个建议。
说明:
生产线是环型运行的,箭头是运转方向,速度约每秒1厘米。
两条生产线之间的距离是3米。
这时全景拍摄的照片,事实上右边的生产线是直的。
用行车的型式可行吗?

网友A:
用输送链方式,驱动用步进电机

网友B:
难点在挂具怎么从手臂(就是电镀线上的)取下又怎么挂上。一般是用的输送链。人工挂上和取下。

楼主:
就是难在这里

网友C:
质量小的可以人工提,大的可以用那种简易行车帮助人提。

网友D:
取放用机械手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输送链方式,驱动用步进电机
用步进?用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变频器不可以,因为要正反挂勾取料,普通电机不能准停

网友E:
不知道产品长的是什么样子,可以做个气动夹具来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产品长的是什么样子,可以做个气动夹具来取放
看来你是没有看过电镀场景。就是那挂具上挂了产品。我们公司一般是电小件的。

网友F:
做个环形的输送链,吊具上下可伸缩的,到端部抬起或降下就OK啦,空间允许的话端部做个坡度就不用升降了

网友G:
这个这个电镀的定位的精度应该不是很高的呀,变频器是可以做到的。每个需要停的地方装个感应器,电机可以加个刹车的,或者根据时间来算距离也可以的。正负1-2个毫米还是可以的。

网友H:
电镀池的电解液是有腐蚀性的,用气缸可行但估计寿命有影响,精度要求不高,建议用国产的气缸,用两个气缸夹紧松开挂具就行了,动作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龙门结构,也就是行车的样子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左右两边的链条运动不可能完全同步呀!

网友I:
做一个单臂机械人回旋半径1.5米的造价也不高。

网友J:
环形的小行车应该可以的。就是要做好工装。

网友K:
个人建议驱动用伺服电机,步进的复位不如伺服的

网友L:
运用输送链是大体框架,两边速度不同可以分段变速,主要是自动挂件和取件,这时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机械手,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就采用机械的,可以以气为动力,完成一个旋转的挂料和取料的动作,做一个零件的运载体,运载体与机械手协调着作用。

网友M:
公司在哪里?如果在广州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如有心的话请加Q2405545263随风

网友N:
看照片属于钓鱼线,个人观点这种线体进行改造的价值不大,机械手可以重新制作,关键是挂具要进行改造,而这样的改造成本较高,公司是否愿意出这笔费用。
温馨提醒一下:电镀行业的设备要具备高耐腐蚀(现场的腐蚀性气体很多),发帖的朋友请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N:
由于电镀设备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变频器控制足够,如果两条线工作不同步,可以在前、后处理各做一个备用槽位,这样实现在两个周期内执行一个周期内的动作,只是设备改动较大。

网友O(2013-05-07):
用伺服电机驱动链条做往复运动或循环运动,摘取挂具和挂挂具的地方,设计两个简易机械手
如果两边的输送线是同步的,可选择循环运动方式。否则只能用往复运动来补偿两侧的速度差。
这个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