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2):
松下变频器VF-8Z,5.5KW的,空载的时候启动,输出都正常,带一个1.5KW的小电机(电机没带载),启动4秒左右就报OU1,哪位朋友帮个忙,给说一下有哪几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Ou1手册上怎样说的

网友B:
应当是启动过压吧,用面板监控母线电压(530VDC)再启动时看看电压有多少V,变频器是380V3相的吧。然后再用万用表监控电压启动变频器,看看面板是否和万用表测的一样,如果表测的不一样说明过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存在的,另外再看一下你的参数里面设置的过电压值是多少伏的。

网友C:
启动过电压??加速频率等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再看母线电压取样电位和参考电位是否漂移?

网友D:
变频器问题 以前VF8X 15KW的也是 过压  后来自己好了

网友D:
更换电压检测的一个电容看看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