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

楼主(2013-01-02):
电机是普通钻床改装为自动攻牙机上用的。
直接正反转运动。一般是攻6MM以下的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我公司的攻牙机都这么做的。
呵呵....是否感觉很不卫生?没办法,老板的要求。所以电机才要选那么大的。就算如此,电机依然很热,大概有70-80摄氏度吧。反正手在上面不敢停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普通钻床改装为自动攻牙机上用的。
直接正反转运动。一般是攻6MM以下的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我公司的攻牙机都这么做的。
呵呵....是否感觉很不卫生?没办法,老板的要求。所以电机才要选那么大的。就算如此,电机依然很热,大概有70-80摄氏度吧。反正手在上面不敢停留。
电机断轴我们这比较常见,特别是花键轴铣床,平均每年每台机床要换两次主电机。

网友B:
M6以下的话电机不至于这么惨吧!
至于铣床要是这样折轴的话很可能是进给量过大。

网友C: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

网友D:
应该不至于啊!
是不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E:
太厉害了,问题出在哪?

网友F:
电机选型或者质量问题。
负荷过大、经常突然反转、频繁启动等都是容易造成切(断)轴的原因,因此在选择(选型)电动机的时候均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这也许跟那皮带也有些关系。拆电机时,发现皮带太紧了。

网友G:
轴这样断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见识了!
刚开始以为是质量的问题,看了上面网友的回复,看来是没接触过这种行业哟!

网友H:
电机断轴我们这比较常见,55KW电动机断轴也平常。

网友I:
直接启动,就是电流瞬间很大,电机热,应该采取散热措施。表面温度低于80度,这种用法,是不是空载启动?如果是空载启动,情况会好很多。另外,把电机输出轴变比再大些,让输出转速更低一些,是不是会好呢?可以试试。

网友J:
  跟操作有很大关系。

网友K:
电机输出轴断见过好多次了,大小电机都有这情况。

网友L:
是啊,电击断轴很常见.

网友M:
皮带过紧造成负载重,电机输出端转子已扫膛。

网友N:
我也见过一次.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机选型或者质量问题。

负荷过大、经常突然反转、频繁启动等都是容易造成切(断)轴的原因,因此在选择(选型)电动机的时候均要考虑的问题。
由于生产任务重,机床确实是在超负荷运转。

网友O:
不错了用了不起20年了,

网友P:
说实话,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可能是行业的原因。

网友Q:
小弟还没见过  今天算见识了

网友R:
建议楼主花点银子加上个阻容吸收回路来降低以下频繁正反转造成的电流大和惯性大问题!

网友S:
断轴正常啊  尤其是钻床上

网友T:
什么事情多有可能发生,这个不奇怪

网友U:
见过小电机(分马力电机)断轴的,频繁正反转(直接起动),且当时电机选大了一级、又解除了缓冲连接。

网友V: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皮带紧了的原因。

网友W:
电机断轴厂里也发生过

网友X:
应该是轴承走内圆,长时间摩擦发热引起轴的应力变化所致。。。。。。一家之言。

网友Y:
就是断了一个电机的轴吗,没什么!

网友Z:
我们这一台SEW电机也是这样!轴承台处存在应力集中!以前做仪表工时多台执行器电机也是这样,厂家改进了电机轴 就好了 在也没发生过

网友AA:
轴断很正常!可能是疲劳断裂!

网友AB:
支持楼上的,断轴正常的,温度也是正常,电机70-80度很正常的

网友AC:
这算啥,中心轴不动但转子在转见过吗.还有三相电压正常,转子体.轴.轴成正常,但电机转速只有原来的三分一或二分一见过吗?不过后者我也没分析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AD:
断的有些厉害啊

网友AE:
想知道断了的轴还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这算啥,中心轴不动但转子在转见过吗.还有三相电压正常,转子体.轴.轴成正常,但电机转速只有原来的三分一或二分一见过吗?不过后者我也没分析过是什么原因.
呵呵,这两种我都碰到过。

网友AF:
是负载太重,而且正反转速度也快

网友AG:
断裂的原因有待分析;个人感觉可能是;皮带盘绷得太紧;加上长期正反转控制;电机温度过高;等原因导致轴杆断裂!

网友AH:
轴都断了  厉害啊

网友AI:
少见多怪啊 将断面打斜坡 用电焊焊起来 然后车平就是了
当然 如果你们公司有钱也可以当废铁卖了 但个人觉得修起来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AJ:
经常突然反转、频繁启动等都是容易造成切(断)轴的原因,因此在选择(选型)电动机的时候均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AK:
不敢恭维,断轴?出一次事故,就在行业够了,日子到头了

网友AL:
频繁启动太多了   热保护设置不合理

网友AM:
我只知道 不同轴了 会断

网友AN:
这有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AO:
频繁启动,换向过快。时间一长疲劳了就会断的。正常。
延长加减速时间,完全停止后再反转,电机输出轴加粗。

网友AP:
很正常,皮带传动,收得太紧,超负荷运转。

网友AQ:
攻丝机电机在正反转的瞬间电流大出额定的5.6倍。工作频率慢点还好些。

网友AR:
这样的电机断轴在我那非常常见。特别是造纸行业纸浆推进器11KW 15KW6极电机经常断,不烧电机就是好的了

网友AS:
直接反转启动时要注意负载质量不能过大,像皮带盘很大、传动惯性比较大的拖动等,在转换到反转时冲击力就很大。
我在油田看到过钻机电机断轴的,那电机150kw,还是正常转动,因负载冲击就断了,所以冲击力是主因

网友AT:
我这里也有过一次7.5KW的变频电机断轴的!很奇怪的现象!估计还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AU: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V:
见过有的厂子里用倒顺开关强制电机反转当刹车用,很容易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