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2):
在安装西门子STEP-7  CHINESE-SP1软件时,提示:please   t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   显示重启   Windows。反复几次总是这样,不知何故,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注册表的问题
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