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3-01-02):
我们这里的天车抱闸,是来自正反转信号延时控制,请问正反转延时多少后抱闸接触器才可以吸合啊》一般设置几秒啊

网友A:
看你电机带动的负荷轻重,重的话就时间长点。我们的是到电机10HZ开抱闸。你看到几HZ能拖动你的设备,然后记下时间就是你要设的时间了

网友B:
是行车?正反转基本不设延时的。如果恶搞正转立即反转就补晓得了

网友C:
应该是马上抱闸,行车理论上要求停止的话,他会马上停止。所以你把抱闸并到电机线上就OK了

网友D:
最好你说清楚点,延时是指抱闸提前延时工作还是抱闸后延时松开。。。

网友D:
  如果是普通行车抱闸是跟主电机并一起的,建议首次使用拆开抱闸电机在泵轮增加壹颗螺母相互锁死。避免螺母脱落,导致叶轮不转,抱闸打不开。

网友E:
行车应该没有延时,抱闸线圈是直接并接在电机上的

楼主:
回头我看看图纸

网友F:
上升过程抱闸应该滞后打开下降过程抱闸应该提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