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风机

楼主(2013-01-02):
变频电机,带风冷电动机,请问 一般在电动机起动多长时间后起动风冷电动机对变频电动机进行冷却啊。

网友A:
我们风机常开

网友B:
风机常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随着风机启动也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运行很久需要停机的话建议风机做个延时工作一段时间,给电机散热。以保护电机!

网友C:
现在的一般都是随机启动,不过就象楼上所说如果运行很久需要停机的话建议风机做个延时工作一段时间,给电机散热。以保护电机!

网友D:
这个风机的启动与变频电机的启动是一致的即可。也就是说,只要变频电机以上电,风机就启动。

网友E:
有的马达带热敏电阻的 它是跟着热敏电阻的变化来开关的

网友F:
应该常开着风机,这样冷却电机有好处!

网友G:
电机一开就开啊,停的话,最好延迟一段时间再停。

网友H:
跟着温度变化比较好
有些环境温度比较低,空气流通好,风机不开都没有问题

网友I:
一般是一起开的.

网友J:
随环境变化比较麻烦一般同步开

网友K:
一般同步即可!没必要自找麻烦!

网友L:
随变频电机启动即可,不要想的太多。你这个风机本身是给变频电机散热的,本来就是保护变频电机的,不要考虑风机的寿命啊,什么的。

网友M:
可以随变频器同时启动,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做风机启动信号就可以。
也可以先启动风机,用风机的运行信号作为变频器的启动条件之一。
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方法,或者是这两种的组合。

网友N:
风机和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O:
直接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触点,设定频率到达输出,控制冷却风机接触器…

网友P:
风机没关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