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大的电机和泵?

楼主(2013-01-02):
请问我要选多大流量的泵?用的是三相电机,电机是多大功率?

网友A:
感觉到你计算的流量好象不符合你的管径了,管径这么大的,最少也要有个30方以上的流量吧,怎么会这么小?
不知道你所说的流速160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真的按照你所说的流量只有15方每小时的话,那7.5KW的电机就够了,因为你这样的算下来,扬程是40米左右,流量是15方的泵.

网友B:
呢,感觉楼上的发言比较靠谱。养成和流量只要覆盖使用的要求既可。另外,你应该百度下油泵的制造商样本,在那里,泵的养成和流量是可以查阅的,而且配套的泵驱动电机也是对应的。一目了然既可选择。

楼主:
可是安装现场的同事说,45KW的电机都带不动,怎么回事啊?

楼主:
泵站建在500米远的地方,那个管直径的确是18公分。就按照流量30方以上算,那电机需要多大功率?

楼主:
客户没有用离心泵,用的是普通的涡轮泵啊,车间现场的高程是8到10米,所以没有用离心泵

网友C:
还真们见过涡轮泵哦·呵呵·有没图片给我长长见识晒··我们一般都用管道泵·

网友D:
500米管道大概折算水泵扬程要5M左右,你又有0.6MPA的压力和10米扬程,大概75米扬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百米管损是5米左右的话,你500米要25米的损失,加你10米的抬高,加上你要保证6公斤的末端压力么?这就需要你的泵要有95米的扬程,不是么?
再说你的流量计算,你是怎么算的14.65立方每小时的呢?你写的是160立方每分钟啊!这是9600立方每小时了吧?
因此你可以把你的内容具体的再编辑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可能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E:
160立方每分钟?

网友F:
选择每转200毫升,每分钟1500转的齿轮泵即可。关于电机用4极电机至于功率按输出压力计算。
以上仅适宜于楼主的14.65立方米每分钟。对于18公分,流速160的条件需斟酌

网友F:
应该用油泵它可以输送高温油品(200度)以上。按你提供的条件油泵的有效功率为235Kw.效率80%时轴功率为300Kw.油泵应该用6寸泵

楼主:
各位,你们就按照我贴那个图,给我算算,用多大功率的油泵?配多大功率的电机?现在客户正在问,要多大的电机?急啊

网友G:
没法算,只有18cm的管径,要达到160方/分,那流速要多少了啊,可能吗?如果可能电机起码2000KW

楼主:
小笑笑,有了流量,还要流速,你会不会算啊?泵的功率=流量乘以压力,然后再考虑一下管路的各种压力损失,泵的效率什么的,把泵功率放大2.5倍。流速乘以截面积,就是流量啊。小笑笑。

网友H:
这个好像物理学过 都忘干净了

网友F:
真是可悲,建议还是看一下化工原理,再来谈论。

网友I:
流速100多米每秒?理想功率还要30多千瓦?

网友J:
160m3/min
这个量很大的。
一个泵我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