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2):
35KV变690V变压器,低压侧直接接ABB断路器上口,同时上口接一个电压检测板用于检测690V电压值,断路器下口接控制柜,控制柜和电压检测板均未上电,断路器未合闸,当变压器上端合闸使高压侧接入35KV,此时ABB断路器直接炸掉。说炸掉主要是断路器上下口连接铜牌的螺丝严重变形,有熔化痕迹,铜牌有烧伤,但拆开断路器内部并未发现有烧伤痕迹,而且事后对断路器摇绝缘发现无论是相间还是对地绝缘均在50M欧以上,另外电压检测板上的进线端子从焊点处断开。
现在怀疑变压器合闸瞬间会在低压侧产生很高电压导致与断路器上口相连的电压检测板发生相间绝缘击穿从而使得断路器也发生相间短路,请问各位是否这个原因?变压器合闸时低压侧会产生多高的瞬时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检测板是否还会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A:
从电压检测板上的进线端子从焊点处断开来看,应该是电压检测板的原因.

楼主:
后来专门对同样的电压检测板做过耐压试验,加3000V电压30s是没有问题的。是否变压器合闸时低压侧瞬间会产生比3000V要高得多的电压?为什么呢?

网友B:
可能是检测板短路,炸断了,你检测都是好的了,故障短路时不存在了,电压检测没有电压互感器?什么表能直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检测板短路,炸断了,你检测都是好的了,故障短路时不存在了,电压检测没有电压互感器?什么表能直读出来?
电压检测是通过电阻分压后再用小变压器变成小电压,再进行调理后送给CPU进行处理和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