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工控机的关系

楼主(2013-01-03):
最近在学习VB,公司说要做工控机,虽然网上视屏教程看了比较多了,简单小程序也能编了点,但是比较悲剧的是我还不知道VB怎么用到工控机上去!哪位师傅能解释下不?

网友A:
工控行业上个人觉得vb做界面,然后就是通讯。通俗来讲就是经过与plc或者单片机等通讯得到数据,经过vb的处理后在工控机的显示器上显示,还可以用来查询、打印等。

网友B:
把工控机当成电脑就行了。不过工控机可以配很多不同的卡,比如采集卡什么的,那些卡可以通过VB调用一些DLL之类的来实现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行业上个人觉得vb做界面,然后就是通讯。通俗来讲就是经过与plc或者单片机等通讯得到数据,经过vb的处理后在工控机的显示器上显示,还可以用来查询、打印等。
PLC上的数据传给电脑的时候,那VB怎样调用这些数据,貌似VB没有跟外界联系的东西啊,还是我还没有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工控机当成电脑就行了。不过工控机可以配很多不同的卡,比如采集卡什么的,那些卡可以通过VB调用一些DLL之类的来实现操控
卡是插在哪边的呀,插显卡那边,还是类似于U盘一样的东西把软件安装到电脑上?

网友C:
有运动控制卡的,插在显卡下面的槽里! 会给出函数 动态库 给你VB 上调用?

网友D:
用VC++更好吧???为什么不学VC??

网友E:
VB?现在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因为win7以后的操作系统已经不支持VB了。所以要么VB.NET,要么VC++。摒弃VB。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行业上个人觉得vb做界面,然后就是通讯。通俗来讲就是经过与plc或者单片机等通讯得到数据,经过vb的处理后在工控机的显示器上显示,还可以用来查询、打印等。
PLC上的数据传给电脑的时候,那VB怎样调用这些数据,貌似VB没有跟外界联系的东西啊,还是我还没有学到?
COM口或网络都可以啊。
还有就是VB玩玩就好了,早点转到.n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