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版本才可以使用?

楼主(2013-01-03):
这样配置的手提电脑可以使用那个版本的SolidWorks ?

网友A:
不高于SolidWorks2006版本,而且运行的还很勉强,这个配置用2002版本流畅度尚可。
至于2012版本那是想都不用想了,Win7标配。

网友B:
显存多大?看你做多大工程了,尽量装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