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限位

楼主(2013-01-03):
我们这里的天车主钩限位是旋转限位,请问在座的各位谁调过啊。 上限,只调上限。

网友A:
调开关里面要反复的试验位置,有点麻烦。我一般是先把连接限位开关的齿轮脱开,再把天车的主钩上升到应该限位的位置,再用手盘动限位开关的齿轮,让限位开关刚好起作用断开的时候再把一开始脱开的齿轮恢复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天车主钩限位是旋转限位,请问在座的各位谁调过啊。 上限,只调上限。
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