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3):
有一深井泵5.5kw,34hz,供一栋5层楼房,井深度8米。这10来天有六次报过载故障。都是在后半夜。没有白天报故障的时候,都是后半夜,我看下故障代码,是显示的变频器过载。看了下最后的电流14.4,电压263,这是在34hz的时候的。这变频器是5.5g,7.5p的。额定风机水泵的是17个电流啊。怎么14.4就过载了,我怀疑是不是井里水冻住了。或者是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A:
14.4A已经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了,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5.5KW的电机14.4A已经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了,应该是水冻住造成

楼主:
可是深井泵是24小时工作的,我也怀疑是不是深井里的水冻住了,井深有8米,可是我想24小时转的话,井里水能冻住吗?我们这夜里温度零下22度左右,但故障是10多天6次故障,不是每天都有!但都是在夜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深井泵是24小时工作的,我也怀疑是不是深井里的水冻住了,井深有8米,可是我想24小时转的话,井里水能冻住吗?我们这夜里温度零下22度左右,但故障是10多天6次故障,不是每天都有!但都是在夜里。
是恒压供水吗?白天和夜间的用水量和压力一样吗?

网友D:
不是恒压的吧,不过这种问题没见过,一般流量大 扬程低的话会报过流,没见过,大虾出来解释下。。

网友E:
零下22度 没经历过 貌似应该是冻住了  白天什么时间可以恢复呢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输入端没有加电抗器 浪涌电流过大造成

网友G:
你在发生故障的时候测下温度不就知道了吗?怀疑了就去检验啊

网友H:
真的好像是这样呢,机械手配件
东莞世安机械手配件专卖

网友I:
井水也能冻起来?
变频器参数有没有设置好?5.5KW额定电流是多少?查事故要仔细,测一下运行电流

楼主:
半夜故障,早上复位就没问题了,有时候两三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一次。不是恒压给水,是我设定了一个频率。设置的是34hz。电流是10.6左右,有问题吗?我主要怀疑这几方面,一:是深井冻住了,不过深井泵是24小时转的。二:电缆有点漏电,是不是冷天对地了,电流过大,不过白天没有故障啊。三:是不是电压过低啊,四:水泵里变频器40米左右,没有电抗器,但故障都是发生在半夜。

网友J:
变频器几年了?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到了夜里温度低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容量有减小现象,造成驱动不足,报过流吧?

楼主:
才用半年不到的新变频器,早上6点就可以恢复,发现的时候就恢复,12点的时候还没停,都是后半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半夜故障,早上复位就没问题了,有时候两三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一次。不是恒压给水,是我设定了一个频率。设置的是34hz。电流是10.6左右,有问题吗?我主要怀疑这几方面,一:是深井冻住了,不过深井泵是24小时转的。二:电缆有点漏电,是不是冷天对地了,电流过大,不过白天没有故障啊。三:是不是电压过低啊,四:水泵里变频器40米左右,没有电抗器,但故障都是发生在半夜。
 如果早上就OK得话   基本可以排除是冻住了 可以看看变频器手册    看看 变频器的正常工作环境温度  零下22度    比较倾向于                  变频器几年了?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到了夜里温度低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容量有减小现象,造成驱动不足,报过流吧?   这条意见

网友K:
后半夜的水流量如何啊 和白天一个样子吗?

网友L:
后半夜故障,如果很规律的话,那就监控下电网吧。另外泵和变频器是露天的?还是有房子护着?

楼主:
变频器在屋子里,怎么也得是零上七八度样子,深井泵就供应一栋五层楼居民用水,后半夜估计没有用水的!

变频器是新的,用了半年左右。我怀疑是不是电压后半夜过低啊。但是我看变频器最后报故障时候电压是263v,我的变频器调的是34hz,正常运行的时候也是263v。如果后半夜低压是不是变频器最后故障得显示当时的低压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一深井泵5.5kw,34hz,供一栋5层楼房,井深度8米。这10来天有六次报过载故障。都是在后半夜。没有白天报故障的时候,都是后半夜,我看下故障代码,是显示的变频器过载。看了下最后的电流14.4,电压263,这是在34hz的时候的。这变频器是5.5g,7.5p的。额定风机水泵的是17个电流啊。怎么14.4就过载了,我怀疑是不是井里水冻住了。或者是电压低造成的?
后半夜没人用水,地上管路如果不循环可能冻住。还有你的压力传感器在什么位置?要检查一下

楼主:
没有用远传表什么的。就是变频器到深井泵,设置的是人工设置的34hz

网友N:
是不是后半夜电压高造成的?

网友O:
表示好奇......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远传表什么的。就是变频器到深井泵,设置的是人工设置的34hz
没有远传表,那你怎么让他停呀!后半夜没人用水,泵还总转?水打到哪去?如果水不循环,那压力就不可控,泵肯定要过载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远传表什么的。就是变频器到深井泵,设置的是人工设置的34hz
没有远传表,那你怎么让他停呀!后半夜没人用水,泵还总转?水打到哪去?如果水不循环,那压力就不可控,泵肯定要过载呀!
有道理,泵是一直上水吗?好象变频器的可以自己停吧

网友Q:
不又进行恒压控制,用什么变频器呀

楼主:
主要就是想调点转速,省电费。晚上没有用水的,压力就不可控,压力顶多上去0.1个压啊,难道离心泵就会过载。我这很多居民用水的水泵晚上都没有出现过载的情况啊。

网友R:
天气冷了,这个变频器承受不住了,做点保暖措施吧

网友S:
楼主应该考虑:
   1.昼夜温差是一个问题,泵是24小时运转还是间断运转,是否为恒压供水。
   2.你提到有漏电现象,也跟昼夜温差有关,电缆热胀冷缩原理导致漏电点刚好冷缩,就有可能导致漏电。
   3.变频器里面有个过载电流参数,你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偏小了。
以上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分析的不对望指教,谢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是深井泵是24小时工作的,我也怀疑是不是深井里的水冻住了,井深有8米,可是我想24小时转的话,井里水能冻住吗?我们这夜里温度零下22度左右,但故障是10多天6次故障,不是每天都有!但都是在夜里。
夜里温度零下22度左右,有冰凌?

楼主:
连着三天没出现故障了,我只是把频率调低到31.50hz,但这几天气温也回升到零下20度了,看看吧,大后天零下25度,变频器怎么样!

网友I:
出口要是冻了,也有可能的,要检查一下,出口的保温,可以安装一个自动压力调节控制,晚上不用水不就更省电费阿,加一个传感器也花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U:
不应该是水结冰哦!
看看是否是恒压

网友V:
井水是基本上是恒温的,应该是不会冻住吧,还有其它原因的

网友W:
都不用水憋的,装泄压阀

网友X:
低温造成的,一般的变频器使用温度是-10至+50度,超出此温度机器将会工作失常。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低温造成的,温度太低,电源的滤波电容电解液失效,所以,输出电压低。温度升高后,机器正常更证明了这一点。

楼主:
变频器没装在外边,在屋里至少零上八九度

网友Y:
应该是深夜用水量减少,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低频率中,使电机发热造成过载。

网友Z:
这半夜的你把水抽到哪了?表情水没出路了是吧?那就过载吧!

网友AA:
我认为你这是恒转速供水,半夜的时候没有用水的,水泵还是恒速供水,供水压力过大,水泵过流,导致变频器过载。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最好改为恒压供水。

网友AB:
出现情况分析可能原因为:
         1、由于没有采用恒压,深夜几乎没有用户用水,管网压力过高造成电机过载!
         2、同样道理深夜电网电压是最高点,出现故障时间段电压是最高的。
         3、可能管网结冰造成电机过载!
解决问题方法在管网上加装远传压力表,将(4-20)mA信号接入变频器就可能解决问题!

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网友AC:
动水位是多少?应该是电压高造成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AD(2013-02-07):
我觉得你是不是设计问题,不是恒压供水么??后半夜基本上没有用户用水,变频器频率更应该比较低了。更不可能过载了。
我是通讯网,从gongkong搬家过来,请多关照。。

网友AE:
半夜肯定是电压高呀

楼主:
手动定的频率,固定一个频率的。有的说是后半夜没有用水的压力大,造成过载,但我装过很多楼房的供水,只是都是高层给水泵,有很多就是直接定频率,没用远传压力表,但都是好好的,难道深井泵没有用水的压力就过大吗?

网友AF(2014-04-24):
回复 楼主:
加上雷昂IPC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试试

网友AG(2015-04-17):
白天正常,后半夜过载,无非有有3种可能:

1、电压偏高。
2、水压偏高。
3、温度偏低。
若要分辨出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可以人为的模拟上述状态。
1、节假日时电压也高,此时是否过载。
2、水压偏高,可适当的关闭部分出水阀门,模拟高水压状态。
3、温度偏低,平时并不是恒定的温度,也有低温,此时是否发生过载。

网友AH:
设成P型应用了吗?

网友AI:
变频器是否设置的休眠功能?是否处于临界值,启停频繁(晚上上厕所冲水)

晋-自控设备维修配件 QQ群209863401

网友AH:
5.5水泵34HZ电流10.6A,要是正常扬程正常出水管径必定负载或负载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