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西门子430变频器面板和端子无法启动,无故障代码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何缘故,谢谢

网友A:
应改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可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下,大都是变频器坏了,没故障代码,是不是显示5个横杠啊

网友C:
问题介绍的太不详细了。面板显示的是什么?是否可以进入操作面板的参数界面?是否做过《快速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