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LC编程大神

楼主(2013-01-04):
本人想通过PLC编程控制两个气缸前后左右的运动,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非要PLC不可,PLC比较浪费啊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客户要求用PLC,而且要用FX系列的啊 贵公司做PLC吗

网友B:
找个附近的卖PLC的,让他们帮你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两个气缸的动作比较简单的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几个电磁阀的控制

楼主:
嗯!我淘宝上找了几家做PLC的,涉及到编程,店主就含糊不清了 ,我也打算出去找找附近做PLC的

网友D:
这个简单的,没几条指令啊!买PLC的时候,找代理商编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把气缸动作的流程写下来,找个搞自动控制的人,或者就这里找朋友编个程序就行了。卖PLC的,一般不给客户做编程,那是要另外收费的。有的可能就只卖不懂。如果是集成商,让他们做个箱子,进行调试,就OK了,但要花点钱。

网友F:
这个很好编呀,都什么要求,分配好IO点。我给你编

网友G:
说说你的具体的控制要求可以吗?

网友H:
好吧!我是学生 我想试下编!470144404@qq.com

网友I:
嗯,可以先把具体的动作要求 详细写出来。

网友J:
这个相对简单又什么要求可以联系我qq390870003

网友K:
这控制比较简单,一个小PLC就以了。
要求如何,我给一个三菱就OK了。XFDAZHU1999@163.com

网友L:
把动作要求写出来,PLC型号,输入点信号设置,输出点信号设置,启动停止信号等。

网友M:
这个如果不涉及其它控制的话  很简单啊 就是控制几个电磁阀嘛

网友N:
说说你的具体控制要求。控制设备。我可以给你编。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
QQ;38669778。

网友O:
楼主好像是做教学仪器的!呵呵!

网友P:
也就两个电磁阀的事,你东西买来我免费给你做
417832516@163.com

网友Q:
挺简单的,用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R:
我可以帮你做……很简单的
QQ:552127917

网友S:
这么简单的问题;找你买PLC的代理商帮你搞定就好了!
不需要花钱的!

网友T:
你把控制方式写上去 随便找个人都可以搞定 两个汽缸应该有四个输入点控制 如果汽缸要双线圈动作的就拥个输出点控制 需要的话联系 QQ1205396829

网友U:
都很积极啊!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V(2013-10-24):
打一贴广告。

昆山附近自动化工程问题可以找我,本人18年电气自动化从业经历。

QQ:253297518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

网友W:
这个控制不难用PLC更简单将要求说清楚。

网友X:
几个中继就搞定了还要什么PLC?钱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