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我公司变频器(660V)在客户现场使用,发生故障,技术人员前去维修,更换IGBT模块3个,驱动板1块,快熔1个。公司分析原因认为, 矿方电源电压(750V)过高,超过变频器允许最高电源电压(720V),长期在此电源下运行,造成变频器多次报过流故障,变频器内IGBT多次过流后可靠性下降,最终导致IGBT损坏、光纤驱动板损坏、快熔损坏。
   变频器在电压过高的情况下应有保护停机,为什么会导致过电流?一般来说电压高的情况下电流应越小。电压过低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为达到额定转矩产生大电流的情况。
   难道有别的原因?

网友A:
不报过电压吗?

楼主:
就有一次报IGBT故障,其他都报过流,连过电压或者直流母线过电压都没有。
就变频器原理来说,如果电压高,电流应该小啊,如果是损坏IGBT的话,也只能是由于电压过高,怎么就产生了过电流了呢?

网友B:
这得看这个变频器的本身设计啊  很多变频器设置本身都留了点问题  为了销售

网友C:
看故障值再确定问题的原因。除了故障记录,是不是还应该有故障值的记录呢?

网友D:
哦哦哦,为什么没有人舍得说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