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要干什么???

楼主(2013-01-04):
这种用法一般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用法一般是起到什么作用???
旁边的意大利语注释Bit Sempre Off不是清晰的写着:位总是关,也就是常闭,Bit Sempre ON,位总是开,也是常开。
外事不决问谷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用法一般是起到什么作用???
旁边的意大利语注释Bit Sempre Off不是清晰的写着:位总是关,也就是常闭,Bit Sempre ON,位总是开,也是常开。
外事不决问谷歌……
我想知道他是想干社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用法一般是起到什么作用???
旁边的意大利语注释Bit Sempre Off不是清晰的写着:位总是关,也就是常闭,Bit Sempre ON,位总是开,也是常开。
外事不决问谷歌……
我想知道他是想干社么啊!!!
常闭,常开的作用都不知道还怎么玩工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