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对于晶体管型:
一、该24V电源如果用来驱动伺服或者步进的话接线应该是:COM1 ---  0V; Y0 --- PUL-;24V --- PUL+;那么COM1和Y1;Y2;Y3之间还能接24V中间继电器吗?
二、如果不用来驱动脉冲装置,一般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只是用来给外部传感器供电吗?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输出脉冲用的电压,可以用这个DC24V;
按容量再驱动几个DC24V继电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输出脉冲用的电压,可以用这个DC24V;
按容量再驱动几个DC24V继电器没问题;
如果想引入外电源驱动Y1,Y2,Y3的话,会不会和自带的24V冲突?

网友A:
呵呵;不是公用同一COM公共端的话没问题;

网友B:
应该不差一个开关电源的钱吧?PLC自带的那个容量有限。

网友C:
在PLC的说明书上会标有最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