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华中21MD系统,早上第一次开机时,显示器会出现白屏,并闪烁一会儿,最后才正常启动,之后再重新开机启动没有上述现象,求原因.

网友A:
明天开机前用热吹风先吹几分钟再开机看一下是不是一开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B:
我们这有一台华中系统前一段时间也出现有时白屏的现象,后寄回更换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C:
受潮了?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吧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浙江凯达的数控系统开机白屏,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判断是屏坏还是主板坏?

网友E:
开关电源在低温下可能输出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华中21MD系统,早上第一次开机时,显示器会出现白屏,并闪烁一会儿,最后才正常启动,之后再重新开机启动没有上述现象,求原因.
能不能找一套这个资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