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关于mt6070ih密码问题 跪求大侠帮助
就是我想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假如到2013年的1月10号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1在过半个月在跳出窗口11要输入密码2,以此类推
控制的plc是fx2n
最好有事例说明
我比较好懂

网友A:
这个可以用PLC的数据寄存器加比较指令来做,比如D200是密码1,D202是密码2,1月10号到了就用D200的数据作为比较,25号到了就用D202的数据做比较。

网友B:
密码有用吗?FX-2N的解密软件铺天盖地!

楼主:
版主大人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
我是新手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呵呵;还是别用这么老土的办法了;

网友D:
FX2N的密码就是唬外行的,稍懂点的本子上都有解密..........读出程序屏幕上的密码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做在PLC里是没什么用的,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编程,然后禁止上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在PLC里是没什么用的,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编程,然后禁止上载。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编程怎么弄
我不是很懂触摸屏的宏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mt6070ih密码问题 跪求大侠帮助
就是我想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假如到2013年的1月10号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1在过半个月在跳出窗口11要输入密码2,以此类推
控制的plc是fx2n
最好有事例说明
我比较好懂
是否可以去研究下,超级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