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4):
如题

强大的工控网 兄弟们指导下  感谢啊!

通信工具;RSLINX

网友A:
你指的是PLC的IP吗? RSWHO-----右键目标PLC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选PORT CONFIGURATION ---改地址的时候 注意选择SATIC选项,不然地址会变

网友B:
AB PLC 地址编错,在硬件组态是否好,好的话不可能地址变错啊?

网友C:
同意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