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3-01-05):
欧姆龙plc有几个指示不明,INH是什么意思?BKUP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不懂,坐等高人讲解

网友B:
INH (黄) 亮: 输出OFF 位(A500.15)转为ON。所有输出将转为OFF。
不亮: 正常
BKUP (黄) 亮: 用户程序、参数或指定的DM 区字被写入到备份存储器(内置EEPROM)中。
不亮: 除以上情况外
杭州民安智能系统公司,代理日本omron全系产品及台达、weinview触摸屏全系列产品

网友C:
最基本的手册都没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H (黄) 亮: 输出OFF 位(A500.15)转为ON。所有输出将转为OFF。
不亮: 正常
BKUP (黄) 亮: 用户程序、参数或指定的DM 区字被写入到备份存储器(内置EEPROM)中。
不亮: 除以上情况外
是另配的存储器

网友E:
CP1L有将D通道中的数据存入EEPROM中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