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一个是重复性,一个是精度。
重复性是指同一环境下多次测量值之间的误差大小,那请问这跟精度(2%F.S)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请大大们赐教~

网友A:
重复性 一般是形容稳定性的
比如 正确的是 20,他每次都是 11,这说明这个机器很稳定。重复性好 不代表准确。
另外重复性这个参数 并不是对所有的传感器都会关注的,只是有些传感器会提到重复性,比如压力传感器会提到这个重复性,有些电磁传感器会提到这个参数。

精度 F.S是满量程的意思,比如 满量程100,2%f。s 就是 在任何时候的误差都可能是2,这种表示与量程有关系, 这与绝对精度是有区别的,比如有些精度提法是 +-2mm,这个精度指的是任何时候与真值的误差都在2mm以内,与测量的量程无关。

另外有些精度是根据统计规律获得的,反正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吧。

简单的讲,重复性好,不代表精度好。 精度好,一般重复性肯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性 一般是形容稳定性的
比如 正确的是 20,他每次都是 11,这说明这个机器很稳定。重复性好 不代表准确。
另外重复性这个参数 并不是对所有的传感器都会关注的,只是有些传感器会提到重复性,比如压力传感器会提到这个重复性,有些电磁传感器会提到这个参数。

精度 F.S是满量程的意思,比如 满量程100,2%f。s 就是 在任何时候的误差都可能是2,这种表示与量程有关系, 这与绝对精度是有区别的,比如有些精度提法是 +-2mm,这个精度指的是任何时候与真值的误差都在2mm以内,与测量的量程无关。

另外有些精度是根据统计规律获得的,反正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吧。

简单的讲,重复性好,不代表精度好。 精度好,一般重复性肯定好。
实在是太谢谢这位朋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复性 一般是形容稳定性的
比如 正确的是 20,他每次都是 11,这说明这个机器很稳定。重复性好 不代表准确。
另外重复性这个参数 并不是对所有的传感器都会关注的,只是有些传感器会提到重复性,比如压力传感器会提到这个重复性,有些电磁传感器会提到这个参数。

精度 F.S是满量程的意思,比如 满量程100,2%f。s 就是 在任何时候的误差都可能是2,这种表示与量程有关系, 这与绝对精度是有区别的,比如有些精度提法是 +-2mm,这个精度指的是任何时候与真值的误差都在2mm以内,与测量的量程无关。

另外有些精度是根据统计规律获得的,反正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吧。

简单的讲,重复性好,不代表精度好。 精度好,一般重复性肯定好。
讲的果然够细!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