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器

楼主(2013-01-05):
台达PLC与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电气线路,PLC程序如何控制驱动器,求具体原理

网友A:
呵呵;你要有要求及用的驱动器的详细品牌型号;

楼主:
汇川IS500PT8R4I

网友B:
   一般的驱动器都支持脉冲命令,由PLC的Y0和Y1输出信号(5V、12V、24V等),其中Y0输出脉冲,Y1控制旋转方向。然后驱动器应该还有使能信号,必须使能后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其它还有零点、限位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