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1、主楼介绍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工艺上有针对性的、有确定控制方式的专门运动控制系统;

2、所以系统的周指令脉冲数65536不是用户决定的,而是产品设计时就确定下来的,这样这个系统对电机角位移的检测分辨率的要求就是360°/65536,这是设备工作时,能完成各种控制的基本要求而定的;

3、那么这个系统配用的编码器,当然是解析度为65536的编码器最合适,因为编码器的分辨率360°/65536,与系统的要求一致,这时候的电子齿轮比=1;

4、如果配用4096的编码器,它的分辨率只有360°/4096,显然编码器的解析度低,使整个系统的分辨率下降为360°/4096,编码器的分辨率成了系统分辨率高低的关键;

5、配用4096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16,就是说4096×16=65536;

6、这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不是0、1、2、3、……、4096;

7、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只能是0、16、32、48、……、65526;

8、这样

         1、2、3、…、15,

         16+1、16+2、16+3、…、16+15,

         32+1、32+2、32+3、…、32+15,

         ……

         4095×16+1、4095×16+2、4095×16+3、… 、4095×16+15,

这些脉冲细节就看不到,或者说就无法分辨!

9、4096×16=65536的这种用乘法器倍频获得的65536,实际和4096的分辨率是一样的,倍频的作用只是使4096的编码器与系统计算相适应;

网友A:
理论帝。。数学帝。。   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B:
楼主在用爱默生的变频器吗?爱默生的变频器想电网反馈的四象限控制系统,使用两个同功率的逆变器把直流母线连接起来就行了?整流回馈的那个逆变器,采用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是这么简单的吗?那输入侧的滤波器、电抗器,也有配套供货,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用爱默生的变频器吗?爱默生的变频器想电网反馈的四象限控制系统,使用两个同功率的逆变器把直流母线连接起来就行了?整流回馈的那个逆变器,采用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是这么简单的吗?那输入侧的滤波器、电抗器,也有配套供货,是吗?

1、我这里只是讲,系统需要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
2、而用户个系统配的是解析度4096的编码器;
3、这样乘法器的乘数必须是16,4096×16=65536;
4、但是编码器的脉冲数乘16后,扩大为65536个反馈脉冲,编码器的解析度并没有提高,还是4096!
5、为什么呢?就是我主楼的观点,因为最后有最小是1、最大是15个指令脉冲不能分辨!
6、这是个伺服控制的问题,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