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端故障

楼主(2013-01-05):
最近连续碰到几个PLC 输入端全部断开了 输入信号指示灯 还一直亮 其中有一个更厉害 X5点有输入X7指示灯也一起亮 X7自己偶输入反而没反应了 只能改输入点了 各位大侠指教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几个PLC没在同一台设备 供电的变压器也不是同一台 外部干扰或电源污染应该不可能

网友A:
呵呵;先从设备下拆下拿到办公室试一下;

网友B:
接地这些有没有接好?

网友C:
首先是别买到水货,PLC的输入部分基本上都是光电耦合隔离,如果光耦芯片挂了,输入端啥问题都有可能出现。
一般输入端出问题,还是和外围的24V电源,或者是自身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在办公室试了 还是一样的 光藕进出都有反应 外部芯片全拆了还是一样

楼主:
咸工你好 你那里有PLC吗 FX2N-64MR现在多少价格 可以的话我想进两个 能不能给我个电话 我的邮箱是ZJNFFY@163.COM

网友A:
呵呵;那就直接换机,或IO板换一块;

网友D:
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深圳市菱跃自动化科技
三菱PLC|三菱变频器www.lyzdhkj.com

网友E:
以前冲水PLC进水时有见过。

网友F:
准备换新的PLC吧,估计IO板坏了

网友G:
zjnffy
你是哪的

网友E:
估计是水货,
我碰到一次的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