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3-01-05):
用松下PLC 控制步进电机运动,(电机上装同步轮1:2带复载做旋转移动)
8的细分,速度1200,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机在旋转的过程中出现堵转的现象,跟换了新的电机和驱动后,运行半小时后,故障又出现了,
请路过的指点分析下,急!,声明下之前用了1年多都没问题的,问题是刚出的

楼主:
安装图片,请各位参考

网友A:
是不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B:
电机扭力不够大,功率小了。
机械上卡位,负载加重,同时步进电机过载,还是电机扭力小了。

楼主:
负载没变,电机扭力小的话应该可能性不大,机械都是用了一年多的设备了,扭力小的话当初在调试中就应该出现才对,不可能用到现在呀

网友C:
换了新的电机和驱动器,如果参数设定无问题的话,应该是机械问题!转动中可能有点卡!
只所以堵转不就是力不够卡了下么?反过来说,机器用了一年多都可以,说明原来设计这块步进电机是可以满足的!
同时又更新了电机和驱动器还出现这种情况!机械转动部分应该有问题啦!
方法有二
1.降低电机速度,速度低些,出力就会大些,看行不行!
1.断电用手试试中间是否有点卡,偶尔卡可能是要更换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新的电机和驱动器,如果参数设定无问题的话,应该是机械问题!转动中可能有点卡!
只所以堵转不就是力不够卡了下么?反过来说,机器用了一年多都可以,说明原来设计这块步进电机是可以满足的!
同时又更新了电机和驱动器还出现这种情况!机械转动部分应该有问题啦!
方法有二
1.降低电机速度,速度低些,出力就会大些,看行不行!
1.断电用手试试中间是否有点卡,偶尔卡可能是要更换轴承了!
 开始降低了速度,确实是可以运行,但没用多久,问题又出现了,我测试过在不带负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却负载部分用手转没有明显的卡的现象呀。
 我现在想会不会新的电机有问题呀,不敢确定,按道理步进电机没那么容易坏才对呀。我测过24V的电源也稳定呀。
感谢各位的支招,明天我在去现场看看,在和大家交流

网友C:
可以测试下驱动器和电机,发一定的脉冲,让电机走个几小时在轴和不动的地方点个比较的位置,看每次走的是不是一样!做这个之前就先将电机拆出来,只有电机的情况下试!

网友D:
将电机从设备中取出,单独测试电机,电机一般不会坏,可能是驱动器出现了故障。最好现场测试一下

网友E: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有客户遇到过,用运动控制卡替换后就没出现

网友F:
说明步进与驱动的选型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去掉负载看看走的位置是不是准确,机械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G:
应该是由于机械部分;摩擦系数过的;摩擦系数大于步进电机的力矩造成的!

网友H:
我对步进电机不是很内行,好像听说步进电机转速不能超过600转,速度快的话会出现堵转的现象不知对不对。

网友I:
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招;问题找到了。是PLC通道发的脉冲不好造成的
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PLC,电机接在2通道上
现场测试的过程是:在更换了新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也出现,机械部分也拆下来检查并保养后也是不稳定。
 我就怀疑PLC了,更换到4通道一切正常,说明2通道有问题,在用4通道运行1天下来,一切正常就断定PLC的2通道有问题,
 由于2通道是100K,而4通道只有20K,在速度上满足不了现场要求,更换新的PLC,就OK了。
                                                                                       在次谢谢!

还有个问题想请叫各位:就是松下PLC编程时,怎么删出程序快了!

网友J(2013-05-19):
回复 楼主:
直接选中块程序,变色后按删除。
自动化设备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