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请问三垦变频器的高手,我有台三垦的变频器型号是VM06-0750-N4一开机就报OH检查了温度热敏电阻是好的,风扇也转。风扇是好的。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温度控制电路吧,或是温度反馈电路环节是不正常的,人为给一个信号看看CPU能不复位,如果不能复位有可能是传感器到CPU之间这段电路的故障。温度控制电路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也是比较直观的。

网友A:
三垦的变频器型号是VM06-0750-N4一开机就报OH,这个电路是个特殊的电路哦。从驱动板烧到主板。已经修复。

可以屏蔽,但是不安全的。

网友C:
可能是主板坏了,也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或者是散热通风(灰尘太多)造成的。

网友D(2022-07-27):
风扇是三线的,查检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