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啊!怎么没人回复我!!!想学学啊

楼主(2013-01-05):
同时满足0.0 和0.1,210寄存字是多少啊?我没有模拟器,电脑也不能用PLCSIM,模拟软件都不能用,我就想问问老师们点小问题,为啥都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是位与字节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B:
I0.0闭合,MW210里面数字为10 。。
I0.1闭合,MW210里面为20

网友C:
输出为20,施耐德的140CPU67160系列上面仿真的结果。

网友D:
同时满足0.0 和0.1,210寄存字是20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同时满足就看指令的执行速度了,下面行的指令比上一行的指令多一个,故两行程序执行的时间下面的要长,所以理论上最终MW210的值应该是2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同时满足就看指令的执行速度了,下面行的指令比上一行的指令多一个,故两行程序执行的时间下面的要长,所以理论上最终MW210的值应该是20
这和指令的多少无关……关键在于PLC的扫描由上往下,自左往右,因此,Mw210的最终才被赋予20的。

网友G:
20啊,这个好理解

楼主:
我喜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同时满足就看指令的执行速度了,下面行的指令比上一行的指令多一个,故两行程序执行的时间下面的要长,所以理论上最终MW210的值应该是20
这和指令的多少无关……关键在于PLC的扫描由上往下,自左往右,因此,Mw210的最终才被赋予20的。

我想知道的就是程序横向扫描时间与上下扫描的优先级,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同时满足就看指令的执行速度了,下面行的指令比上一行的指令多一个,故两行程序执行的时间下面的要长,所以理论上最终MW210的值应该是20
这和指令的多少无关……关键在于PLC的扫描由上往下,自左往右,因此,Mw210的最终才被赋予20的。

我想知道的就是程序横向扫描时间与上下扫描的优先级,谢谢
在厨房里,厨师先往一个盘子里放了10瓣大蒜,紧接着他又把大蒜倒掉放上20片黄瓜,盘子端出来摆到到客人面前,大家看到的就是20片黄瓜,没谁见过10瓣大蒜,曾经装过10瓣大蒜已经成了历史。

网友I:
高手很多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