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步进电机调速怎么实现啊?怎么能对PLC在线调整输出脉冲频率!

网友A:
该变频率即可调速
加个人机介面,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三菱FXPLC 指令DRVI增量脉冲指令,如下  DRVI K1000 K2000 Y0 Y4
1.k1000表示发1000个脉冲
2.K2000表示2000赫兹的速度
3.Y0脉冲输出点
4.Y4脉冲的方向
更改K2000的值就可以改变速度,速度改变后不能马上显示出来,再次使用这个指令时,速度才会改变!
PLSY和PLSV这两个指令可以马上显示速度的改变,相关细节可看三菱的编程手册!
如1楼所说,改变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了!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答案,比较详细,另外我想在问一下,步进控制器是1000个脉冲给马达转一圈,如果是2000赫兹的速度话,那步进马达的速度是多少,怎么算,谢谢,

网友B:
1000HZ的意思是,一秒钟有1000个脉冲,1000个脉冲1圈,60秒60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答案,比较详细,另外我想在问一下,步进控制器是1000个脉冲给马达转一圈,如果是2000赫兹的速度话,那步进马达的速度是多少,怎么算,谢谢,
步进控制器是1000个脉冲给马达转一圈??
步进电机控制器没有这个速度,800,1600,3200,6400等等,是成倍数关系向上的!

例如,你的控制器设成1600脉冲一圈,那么你的PLC发出1600HZ的频率,就代表你的步进电机每秒一转!如果发出的频率为16KHZ,那么此时,你电机的速度就变成了10转每秒!!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电机启动会有个加减速,应该会少慢一些!还有启动速度过高,国产的步进电机是启不来的!16KHZ的速度如果是800这种情况的话,很可能启不来,速度过高的启动,可能会堵转!步进一般在中低速运行比较好!你可以找本资料看步进电机的曲线图,速度和转矩成反比!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答案,我已经明白是怎么一会事了,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