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5):
E740变频器,用4~20MA模拟量输入调速

请问该调哪些参数呢?

接线呢?

求详解!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R-E740, 其使用手册上说得很详细的,现提供一个图。

网友B:
另外PR79设定的频率来源要设成外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R-E740, 其使用手册上说得很详细的,现提供一个图。
pr73=6,7,16,17

pr267=0

接线会

PR79=3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R-E740, 其使用手册上说得很详细的,现提供一个图。
pr73=6,7,16,17

pr267=0

接线会

PR79=3

还是不行
没看手册,不过贴出来的图不是写的PR267=1吗?为什么设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R-E740, 其使用手册上说得很详细的,现提供一个图。
pr73=6,7,16,17

pr267=0

接线会

PR79=3

还是不行
没看手册,不过贴出来的图不是写的PR267=1吗?为什么设成0?
267 缺省值=0  哦

有一个地方没排查,就是直流输入的方向

网友A:
端子2的输入都是电压信号,其设定由73号参数来选择,其可设定为:0、1、10、11。而267号参数是端子4的信号选择,其设定为0时为4-20mA输入,同时还应将I/V开关切换为I,输入信号极性按图接入即可。

网友D:
这种事情打电话给三菱售后 他们会很详细给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情打电话给三菱售后 他们会很详细给你说
谢谢,一般遇到不懂的,我都会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