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电压

楼主(2013-01-05):
大家新年好,请教个问题。怎么把5V的脉冲电压转换成稳定的5V电压?    谢谢了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用7805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7805就搞定了
应该没问题;不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