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3-01-05):
有哪位大哥知道SSD590+直流调速器怎么设定时间,是运行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SSD590+直流调速器怎么设定时间,是运行时间
设定时间?指的斜坡时间,升降速,RAMP里面。运行时间?不太懂所指,没有这个功能,没有定时功能,甚至没有装置运行时间记录。

网友B:
在控制线路里面加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吧

网友C:
设定运行时间,一般都是采用上位机的程序控制来实现,因为计算机做定时给定相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