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3-01-05):
触摸屏前段时间间歇式黑屏,电源和CPU灯亮。现在就一直不亮了,CPU显示灯也不亮,就电源灯亮。触摸屏连接的是安川PLC,连接线是移动的。不知道是不是连接线断了。那位大师遇到这种情况。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那就先把连接线去掉,看看plc的状态。

网友B:
单独给触摸屏供电,不要和PLC连接看触摸屏能不能显示

网友C:
采用排除法吧!

网友D:
sm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听描述是手持式。

网友E:
如连CPU指都不亮的话,可能麻烦就大了;

网友F:
里面都不亮啊?不知道是电源坏了,还是屏的背光坏了

楼主:
以前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网友G:
屏黑了你就贴上一张白纸,这样不就成了白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那也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H:
先查看触摸屏 内部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I:
黑屏一般是背光灯坏了,如果加有黑条纹的黑屏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J:
上个月我这边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先排除外部电源的问题,还是黑屏那么可能是人机的电源故障了,我这边是送修的,外协单位处理很快。

网友K(2013-03-25):
你将电源断掉后,重新看机或者将电源线进行拆除放电后再开机。应该就可以了。前几天我厂的一台触摸屏也出现与你同样的问题。由于在生产无法停机,所以我就采取后者办法进行排除的。你也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