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6KV、35KV、110KV线路的线损一般都是多大?

网友A:
不晓得,我只知道高压波动范围是5%

网友B:
只知道电压越高线损越小。

网友C:
线损主要跟输送电流大小、线路长度、线径有关,跟电压高低无关
电压越高线损越小是因为在相同长度、线径线路上输送相同功率电压高电流就小的缘故。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大概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