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3-01-06):
我们这的变压器,有个显示温度的玻璃管,里面好像是油,现在那个油在零下30度,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是油标吧?

网友B:
现在变压器旁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这个是油标,温度线表示在这个环境温度下油面应在的位置。

网友C:
看一下是摄氏还是华氏,你说的应该是华氏。

楼主:
油标? 那正常应该在多少啊,我怎么发现他在-30°下面

网友D:
看不见,图太小了。-30°?不太可能吧?这变压器在露天吗?

网友B:
如果当时环境温度在10度,那油面线就应当在10度的刻线处。
你的油面线目前在-30度,如果环境温度比-30度高,表示变压器少油了,应当加油。加至目前环境温度线处。

网友E:
-30°?不太可能吧?

网友F:
是零上30度,你看错了

楼主:
你咋知道我看错了。我这是东北。

网友G:
是油标。我做这一块的。没有错

网友H:
油标,此环境温度下对应的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