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哪位大神知道用FR-A740-160K的变频器同步两台160KW电机的方案  Q630713563
主营三菱系列工控产品,包括: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PLC)、人机界面(触摸屏HMI)

网友A:
1。开环同步,一个指令两个兼用,除非负载一致,电机一致,一般同步无保证。这跟中央政策到地方就不一样了一回事。

2。半闭环控制,一个速度(编码器)反馈给另一个指令,与1)一样,要求负载与电机非常接近才能有较好同步,但基本也无保证。拿一个做榜样,要大家照着学习,只怕是东施效颦学不像。

3。双变频器速度环闭环调整,同步一般都要加编码器,双编码器反馈比较。一些品牌变频控制器都有编码器接口,有些内部直接有同步程序。如果变频器没有,需要加PLC控制。

4。速度同步加装增量型编码器,位置同步应加装绝对值编码器。

5。因变频器设计是调速的,加装增量编码器也是以调速反馈为主,位置以速度时间积分计算,因负载的不同,左右速度有小偏差而积分累积,位置累计误差较大,到一定时间后,位置累计误差大于同步误差要求,要通过外部修正。

6。加装绝对值编码器,因绝对值编码器是位置绝对,与负载、干扰、电机特性不一致都无关,可以做到真正的同步。

7。绝对值编码器较多的是用SSi绝对值,丹弗斯、伦茨、科比变频器(如F5)都有此接口及同步功能。如变频器无此接口,需用PLC。

网友B:
同步的方案可多了,你能不能说说你的同步是怎么要求的呢?只有具体的工艺要求,才能产生适合的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