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各位师傅向你们请教了,我有台正弦变频器303     30KW的每天要报10多次故障SC(驱动故障)我把6个A316J光耦全换了,上电就听见继电器跳动的声音,10多秒后就不跳了,我按运行没得反应,真的很奇怪,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A:
那是故障继电器在工作,检查一下输出有没有短路和接地,复位一次再试试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教

楼主:
换了6个A316J后上电就听见继电器跳动的声音,几秒钟后就显示SC故障

网友B:
楼主把光耦焊短路了,我这里的变频器百分之九十是正弦的。什么过流欠压接地我都修过。总的来说,正弦还是好修的

网友B:
楼主换光耦后把IGBT断开再试机额。200A的对管蹦起来可不是件有趣的事

网友C:
测板子的输出波形啊,不能老换光耦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原来是我把关偶的1  2脚焊短路了,有一个关偶坏了,与二极管换了后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