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窗口名称:该窗口保存的文件名称。
窗口标题:该窗口的标题栏中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名称:该窗口保存的文件名称。
窗口标题:该窗口的标题栏中显示的内容。

但是这几个窗口的名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名称:该窗口保存的文件名称。
窗口标题:该窗口的标题栏中显示的内容。

但是这几个窗口的名称

进入运行模式你就可以看到窗口标题。

网友C:
最近被MCGS的小数搞得头大,怎么弄都弄不好,想用个输入框写小数,怎么滴就是不能正常显示,什么小数位数,数值类型,最大值最小值,能勾选的,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显示,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被MCGS的小数搞得头大,怎么弄都弄不好,想用个输入框写小数,怎么滴就是不能正常显示,什么小数位数,数值类型,最大值最小值,能勾选的,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显示,郁闷。。。
小数位数,就是指你要显示小数点后面几位,数值类型么浮点数,整数都可以。最大值和最小值,是系统自动给你做线性化。

例如,你PLC给你的值是0~27648,那么如果小数位数为2的话,且数值类型为整数的话,你显示的就是276.48,如果你写有最大值100,最小值0的话,系统就根据0~27648与0~100做线性化,此时显示的就是1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名称:该窗口保存的文件名称。
窗口标题:该窗口的标题栏中显示的内容。

但是这几个窗口的名称

楼主:
这个组态工程窗口怎么打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组态工程窗口怎么打开的?
通用版就直接进入运行状态,嵌入版就下载到屏里运行。

楼主:
我的是嵌入版。
下载完后在触摸屏上是这种状态。

网友D:
标题就是开打文件 最顶端显示的文字,

网友E:
名称是唯一的标识符号,不能重名。当你要用其它方式打开一个画面时,就是用它的名字打开。
标题,是窗口左上标题条的显示。前面大家都说了。
你设置画面没有标题栏了,所以没显示出来。

网友F:
MCGS是吧……一个测试就出来了……自己解决问题映像更深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被MCGS的小数搞得头大,怎么弄都弄不好,想用个输入框写小数,怎么滴就是不能正常显示,什么小数位数,数值类型,最大值最小值,能勾选的,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常显示,郁闷。。。
小数位数,就是指你要显示小数点后面几位,数值类型么浮点数,整数都可以。最大值和最小值,是系统自动给你做线性化。
例如,你PLC给你的值是0~27648,那么如果小数位数为2的话,且数值类型为整数的话,你显示的就是276.48,如果你写有最大值100,最小值0的话,系统就根据0~27648与0~100做线性化,此时显示的就是100.00.
有如醍醐灌顶,太谢了,偶立马看看。。。

网友G:
名称是唯一的标识符号,不能重名。当你要用其它方式打开一个画面时,就是用它的名字打开。
标题,是窗口左上标题条的显示

楼主:
这个图片上的椭圆和箭头用什么软件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