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如题,很迷惑,求解西门子的后入先出LIFO指令。

网友A:
从表TBL中移走最先放进的第一个数据,并将它送入DATA地址中

网友B:
弹匣原理。也就是单片机的堆栈原理。

楼主:
我正在学S7-200,有些问题可能过于基础,见谅!

楼主:
在一本教材上看过这样一个案例
打过问号的两个问题怎么也看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请高人指点,这里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一本教材上看过这样一个案例
打过问号的两个问题怎么也看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请高人指点,这里多谢了!
你的图可以再小一点吗?

楼主:
6楼的图看不清,现再传上两张图。

楼主:
弄不明白,很正常的图传上来后怎么就这么小呢?

楼主:
弄不出来了,请下载后给看一看吧!

网友B:
VW102=4表明已记录的填表次数为4次,此时所读出的数据就只能是VW110,你确定VW112的数据是你写入的吗?

楼主:
原程序是这样的:
对这段LIFO应用例程序原书中有如下解释:

我觉得书中分析得有误,我分析:
写表操作后,即M0.1接通前VW102应为5
第一次接通后,VW102应为4,VW20应从TBL中读出30;
第二次接通后,VW102应为3,VW20应从TBL中读出5;
第三次接通后,VW102应为2,VW20应从TBL中读出46;
第四次接通后,VW102应为1,VW20应从TBL中读出33;
第五次接通后,VW102应为0,VW20应从TBL中读出10。
画出示意图如下所示:
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多指点,多谢!

网友B: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教材也有抄错的时候,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实在太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