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我在实际工作中接触的都是小型PLC,所以就小型的输入输出端发表下看法
1.输入端模拟量与数字量通过跳线或者设置能够互用,就是说同一个端子即可接数字量也可接模拟量。
2 输出端也是一样既能输出开关量也可以输出模拟量。
3.输出端的带负载能力要提高,不要带个小接触器或者电磁阀还要加个继电器,或者是有一部分也好,像信捷RT型的既有晶体管又有
 继电器,最好能有几个可控硅的。

网友A:
三菱曾经出了一款FX1N-60MR-3A001,前面几个点晶体管的,后面的输出是继电器的,还带模拟量输入输出,但市场不怎么好,现在这个型号也不推了。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款什么机器是可以自定义IO的,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款什么机器是可以自定义IO的,忘了。
是呀,由其是输出的带负载能力还要提高点就好。

网友C:
其实有标称的带负载能力还是能驱动一些设备的,但是由于PLC价格高,大家都不愿尝试,干脆就加一个继电器了。

网友D:
莫非思南说的是施耐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款什么机器是可以自定义IO的,忘了。
欧姆龙已停产的miniH(C20H,C28H,C40H)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款什么机器是可以自定义IO的,忘了。
是呀,由其是输出的带负载能力还要提高点就好。
plc功能提高了,体积缩小了,实际带载能力下降了,其原因使用的件袖珍了,造成寿命短了,环境要求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标称的带负载能力还是能驱动一些设备的,但是由于PLC价格高,大家都不愿尝试,干脆就加一个继电器了。

LOGO!?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款什么机器是可以自定义IO的,忘了。
很久很久以前FUJI的NB1系列,输入/输出可以自己任意组合;

网友F:
C20H  C28H C40H的输入输出是定义死了;比如C20H,就是12个输入,8个输出的;
--------------------------------------------------------------------------
FUJI的NB1是真正可以任意配置的型号,它是靠输入继电器及输出继电器来配置的,比如一个点,你插上输入继电器就当输入信号用,插上输出继电器就当输出用;
---------------------------------------------------------------------
松下的FP-X0系列现在有输出晶体管/继电器混合型的,前面4个输出点是晶体管,其它的输出点全是继电器;

楼主:
看来我的一些想法是早就被淘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