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请问并联240平方的电线最大可通过多少安电流?

网友A:
并联240平方的电线最大可通过多少安电流?
两根240电缆许可电流相加,然后再*0.9(大约)的不平衡系数,因为两根电缆的电流不可能绝对一样大。

网友B:
大电缆乘二,,,,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电线是铜线还是铝线,铜线大约1100安左右,铝线1000安左右,这不是绝对值,还的看你的安装环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电线是铜线还是铝线,铜线大约1100安左右,铝线1000安左右,这不是绝对值,还的看你的安装环境。
楼上你瞎扯淡了!会害死人的!
承载多大电流得根据;你的负责类型;电缆类型;环境温度;及输送传输距离来运算!
这么大电缆也可以;用电缆直径乘二;得到经验值!

网友E:
如果是铜线,安全载流量为:368.8A。还要考虑实际的长度,环境温度,电缆允许温升,敷设情况,负载等因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电线是铜线还是铝线,铜线大约1100安左右,铝线1000安左右,这不是绝对值,还的看你的安装环境。
楼上你瞎扯淡了!会害死人的!
承载多大电流得根据;你的负责类型;电缆类型;环境温度;及输送传输距离来运算!
这么大电缆也可以;用电缆直径乘二;得到经验值!
呵呵,别光顾着批评,自己首先也要搞清楚概念,电缆讲的185,240等都指的是截面,非直径,你让人家搞成直径乘以2不也害死人?!

网友F:
没有其它特殊条件,这个规格的电缆通常设备安装就是按电缆截面积*2的估算,240电缆尽量控制在500A电流以下,两根就是1000以下。

网友G:
估计楼主会晕掉~~~~~~~~楼主的电缆主要用在哪里能说明清楚最好了。

网友H:
条件不完全,不好随便说!

网友I:
并联的两根线的负载量并不是乘二的,大概只能增加百分之80左右。

网友J:
不要只考虑安全载流量,电缆电压降一定要考虑。因为电流大,电压降也大。如果接的是电机,再整个几百米长,就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