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plc编程 只使用X,Y,M进行编程

实现功能:
按一下按钮         1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1,2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1,2,3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1,2,3号灯全灭
再按一下按钮 1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2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3号灯亮
再按一下按钮 1,2,3号灯全灭

网友A:
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是试验用的吧。

网友B:
{这个图运行确实有问题,后面第15楼有个正确的图,到后面看看}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循环动作的过程,用台达的梯形图编程:

图看得见么?

网友C:
我做这个程序我用incP,每个数对应一个状态,看着要清晰简单的多。

网友B:
楼主要求只用开关量,X、Y、M全是开关量,不是数字,嘿嘿

网友D:
其实鄙人觉得还可以用一个记数器,设置参数为三,超过就复位,这样比较简单可靠性更高

网友B:
用计数器实现3个灯的循环通断恳定是最简单的,但没有达到只使用X,Y,M的目的,楼主的命题要求很明确。

网友E:
是老师留的作业;

网友F:
2楼的程序好象走不通呢!

网友G:
没有实际意义的作业!

网友H:
用计数器实现3个灯的循环通断恳定是最简单的

网友I:
要面向生产才行

网友J:
可以的,考虑PLC的扫描特性。

网友K:
我也感觉二楼的程序有问题啊,不过编程思想挺不错的,只是M的用常闭好像确实有问题

网友B:
调试看看。二楼的图是有问题,这个图完全正常:

比之前的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