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6):
各位老师好,请问如何将S7200 PLC 的AIW0数据传到维纶TK6070IH 上,我用的是指令向导,显示室内温度是15度,但维纶触摸屏里没AIW0这各变量,如何转换呢?谢谢!

网友A:
MOVW Aiw0,VW0

威纶通总有VW吧。

如果威纶通没有线性标定功能,你可以根据直线方程的二点式来自己编写一个,在屏和PLC中任意选择一个编写,如果有的话,那么无需编写程序。

网友B:
AIW0数据,还是在PLC中处理的比较好,先采样,在转换。

网友C:
在维纶维纶人机的编程中设置好PLC类型后,应该可以访问PLC的内存VW之类,
西门子温度模块可以设置拨码开关选择AD转换的数据类型,直接跳成摄氏度模式,数据出来就是摄氏度的值(包含1位小数),在人机中应该可以设置显示小数点。

网友D:
呵呵;如果模块用的是EM231 AI4X12Bit或EM235的话,数值是需要转换的;
如果是EM231  AI4XTC或EM231 AI2XRTD,出来的就直接是温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按你们的方法我试下。

网友E:
vw运算下就行了。学会思考。

网友F: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OVW Aiw0,VW0

威纶通总有VW吧。

如果威纶通没有线性标定功能,你可以根据直线方程的二点式来自己编写一个,在屏和PLC中任意选择一个编写,如果有的话,那么无需编写程序。

让触摸屏少干点活儿;这是PLC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