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传变频器4个大电容全爆是什么原因一起的,谢谢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应该是过压

网友B:
爆电容无非两种可能:1,过电压,额定电压超出了该电容的耐压值;2,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极性反了。

网友C:
原因有二:第一,过电压太高了。第二,预充电没起作用,电容器放置时间太长了,直接上电短路炸的。

网友D:
如果存放好多年没有用过的话,最好先用1/4或1/3额定电压通电30分钟以上,再改用1/2的额定电压通电30分钟以上;
最后再通额定电压;

网友E:
电容的爆炸,我认为是谐波造成的。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源。在我们对电房补偿柜检修时发现那里的电容容易爆炸,就一定谐波含量高。电容的爆炸主要是发热引起。谐波是电容最易引起发热的因素。一般过压是把电容击穿损坏。

网友F:
我认为过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此变频器一直都在用,请问过压是超过电容的耐压值吗,好像是三相交流380v电压经过三相整流以后直接给电容充电的,就是不知道三相整流成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变频器一直都在用,请问过压是超过电容的耐压值吗,好像是三相交流380v电压经过三相整流以后直接给电容充电的,就是不知道三相整流成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了
整完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很高的,差不多有500多伏吧,具体如何算出来的不知哪位清楚?

网友D:
直流电压有500多V是正常的;你看一下电容上标的电压;

网友H:
使用寿命好像是5年

网友I:
不是短路,就是过压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压有500多V是正常的;你看一下电容上标的电压;
恕我愚昧,电容不是通交流阻直流的吗?

网友D:
呵呵;普传用的电容也就一般般的,如果用了五年了,是要换了;

网友K:
一是过电压,再者电容使用寿命已到。

楼主:
电压标称400v560uf,请问可以增加耐压和容量吗,增加以后会不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谢谢

网友C:
如果保持经常在电容两端有额定的直流电压,电容不应该爆,当然,电解电容的质量要有保证。另外在串联电容的两端分别要设置均压电路,保证串联的电容器分别所承受的电压是相等的。不能有的高有的低。

网友L: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寿命终了!

网友M(2015-03-09):
我的也炸了。接错线了

网友N:
电容一般是过压或者极性接反都会这样的,你可检查下电容是否极性接错啦?如果没接反,就是电路电压超出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