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有幸拜读咸老师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一书,当读到第125页中,关于东元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我有些疑问,也许过于浅薄,致使理解错误。

   精密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电流检测信号后,经运放叠加,输出至迟滞电压比较器,我的疑问就是电路中迟滞电压比较器中的正反馈
电路中VD25是不是画反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大家怎么看?
   咸老师能否指导一下,我是初学者,多多包涵。

   令为什么这个论坛不能贴图啊,每次都得上传附件?

楼主:
   没有人回,今天早上再琢磨这个电路,有点顿悟了,自我分析一下,大家给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当运放的反相端输入电流检测信号电压大于同相端电压时运放输出端为低电压二极管导通,对参考电压产生分压,

同相输入端的比较基准电压产生变化,即产生窗口电压。

各位高工,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二极管其实正反接都行,由于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一般输出都接上拉电阻的,同相高于反相时,无输出(高电平),同相低于反相时,有输出(低电平)。输出端接二极管负极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分压会拉低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二极管负极接同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端高电平时,二极管也是导通的此时输出端的高电压通过二极管过来会垫高同相输出端电压。用楼主的话说就是形成了个窗口电压,就是一个电压段来作为基准电压,提高比较器的稳定性。我qq642441777,楼主加我,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