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现如今做一套恒压供水,PLC用CPU224XP 变送器电流信号 4-20MA 要变成电压信号输入,请问,用0.25W 0.1% 500R阻是否可以 ,功率会不会太小,或者是用 0.5W 1% 510R的电阻呢

网友A:
没问题,最大0.2W

网友B:
510R的电阻不好算吧,还是用250,500的,功率按I2r算吧

网友C:
最好用1/2W,阻值5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1/2W,阻值500欧的;
买不到 500R 电阻  另外如果用250R电阻 那么输入就是0-5V 那么对应的0-3200 应该如何修改 ,改成0-1600 的话,当 1600的时候 AQWO是否输出的最大值 10V呢

网友C:
0-5V 对应的数字量:0-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