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使用方法

楼主(2013-01-07):
测量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设备及不同的对象,要选用相应电压等级的兆欧表。测量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应选用500V的兆欧表,500V以上3000V以下的,应用1000V的兆欧表,3000V及以上的用2500V的兆欧表。还要注意兆欧表的测量范围,要使被测对象的绝缘电阻合格值落在仪表的测量范围之内。
1.测量前,应先对仪表进行开路实验和短路实验,以检查兆欧表的好坏。开路实验是把仪表线分开,然后摇起摇表到120转/分,此时指针应在无穷大位置;短路实验是先将两条表线短接,摇动摇把(开始要慢)到120转/分,仪表指针应在零位。

2.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标为L.E和G。在测量时,L接被测对象的导体;E端接设备外壳或与被测带电相绝缘的里另一相导电体;G端是为防止由于被测绝缘表面的泄漏电流而造成的测量误差而设置的,它接到被测对象L端所接之处的绝缘物上,并用软裸线绕上3~5匝。

3.测量时,摇表的摇动速度应为每分钟120转左右。一般先把E.G端接好,等摇起摇表后,再接L端,一分钟时,仪表指针稳定,再读数。

4.读数后,应先撤开仪表的L线,再停止摇动摇表。这一点对于测量电容器一类具有相当电容性的设备尤其重要。否则,会因被测对象向仪表反送电而损坏摇表。测后,立即对被测对象进行人工放电。

5.由于摇表测量的是阻值很高的绝缘电阻,故对测试线有较高的要求。否则。测试线的漏电流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试线一定要用专用的。绝缘强度很高的单根绝缘软铜线,切不可使用普通软铜绞线代替。

6.测量前,务必对被测对象进行彻底的人工放电,尤其是电容性设备。

7.要注意使用环境,尽量远离强磁场,也不应在阴雨中摇测绝缘电阻。当环境湿度大时,应考虑到湿度的影响。
星创科技----电测产品专业制造商
主营:电能表校验仪 三相标准源 数字仪表检定系列
http://www.singtront.com

网友A(2013-03-26):
学习了,我们这卖的比较多的是上海六表厂的!
上海伊测电子,专业代理台湾艾德克斯,北京普源,南京长盛,常州同惠,美国泰克等一系列
产品,欢迎点击公司网址www.lcrtest.com

网友B:
呵呵,不错,正想了解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