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问MODBUS通讯协议编写的基础问题
以前直接用S7200经过简单配置就可以把其他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的数据读上来,前提是厂家提供了详细的地址对应表。但今天有个厂家的只提供了通讯协议的格式,没有提供具体的地址对应方式。这种情况还能通过S7200经过简单配置实现吗?如果要自己编程实现,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再问问小型PLC里面,哪个编写从站的MODUBUS RTU比较方便?

网友A:
小型PLC中,貌似都很方便的实现Modbus RTU,关键就是看你的编程习惯了,倾向于日系的么就是汇川等品牌……腾控在通讯上是方便的。

网友B:
永宏的很方便,直接填表就可!

网友C:
没有地址,开玩笑。提供了通讯格式?modbus通讯格式都是固定的,恰恰相反,根本不需要提供通讯格式,只要地址表。要不是modbus协议,那就别论了。
最简单的,当然是modbus本家modicon的,还有什么GE的,凡是对modbus真正支持好的,根本不需要编程。直接任何一个主站就能读出PLC的寄存器。

网友D:
从站提供地址表,你做从站,你提供地址表

楼主:
问题就是没有提供MODBUS的对应地址表,只提供了内部寄存器的地址表,好像是要自己写指令将需要查看的内部寄存器地址读到MODBUS地址里。
还有一个自己说错了,我的设备是做主站

楼主:
厂家提供了协议格式,就是协议标头+地址+命令+...+协议结尾的格式,虽然这样但我还是不知道要哪些方面的相关资料才能做通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