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烦

楼主(2013-01-07):
这老爷机又出毛病了:
     不定时自动停机。
     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真烦!
电路图、程序。。。。到哪找呀?

网友A:
哇,士林的A1啊,也就是三菱的F1啊……

网友B:
如果机械是好的,知道动作,那就改了,把电路重新做过一遍,程序重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械是好的,知道动作,那就改了,把电路重新做过一遍,程序重写。
这个可行,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不定时自动停机应该是某个开关或接头不良,至于电路图和程序,熟悉动作流程的话,可以重做

网友E:
知道流程自己改,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网友F:
工艺清楚了,电控系统重新布线就是了。看图片电气控制貌似不难

网友G:
这个机器应该有些历史了吧!

网友H:
估计得60-70年代的了吧

网友I:
这机器简单 ,没有电路图也不大碍

网友J:
是不是须接??

网友K:
呵呵;好老的设备呀;士林A1;用了至少也有十多年了吧

网友L:
好老的机械,请人改造把,这个应该不难只要你知道怎么动作

楼主:
不止10年了。改线路程序太繁琐了。我先更换继电器看看先,再不行就把凸轮开关也换掉。再不行....再说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械是好的,知道动作,那就改了,把电路重新做过一遍,程序重写。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N:
看电器到并不是很复杂,机械方面挺复杂的 改电器应该不是很大得难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估计得60-70年代的了吧

那个年代还没有那种PLC 哈哈

网友P:
你看停的位置,工序.....是不是有规律,估计某一或二个器件该坏了。
最好先检查PLC输入没问题
输出也有可能某个继电器该换了----毕竟老了。

网友Q:
机器年数不少了,多问问就能知道工艺流程了。

网友R:
出点钱  我帮你重新写套程序呗  呵呵

网友S:
台湾的产品吧!联机看看程序,难道设密码了?

网友T:
机器不是很复杂,没有图的话,可以找到线编一下么,小日本的货,现在还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R:
出点钱  我帮你重新写套程序呗  呵呵
呵呵
要是改的话,我有这能力完成。不用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机器不是很复杂,没有图的话,可以找到线编一下么,小日本的货,现在还这么厉害!
呵呵
错了,不是小日本的。
是小日本的旧情人的。

网友U:
台资五金工厂的经典机型,不会花钱去改造的,只能自己慢慢摸。

网友K:
呵呵;这个PLC要A1-20P手编器来操作的;
年代大约是90年代初;到现在不会超过20年;

网友R:
自己随便改下也不麻烦啊